[求助] IC5141中analolib库的器件不显示器件属性

楼主(2020-05-01):
之前再论坛下载了那个RHEL6_IC617的免安装版,里面也有IC5141,但打开画电路图时,发现analoglib这个库里面的元器件属性不全,或者根本不显示,之前在另一个虚拟机用的别的5141可以正常用,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IC新手,大三小白,求大佬看看怎么回事。

下面的CDF、Value都没有显示,设置不了值

下面的CDF、Value都没有显示,设置不了值

网友:
现象是CDF参数无法读取到 ...

1)检查一下analogLib库文件路径下prop.xx文件是否存在,或者有读权限
2)检查一下啊那咯gLib库中vsource这个原件(cell)路径下prop.xx文件是否存在,或者有读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