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失败问题:ERROR (VACOMP-1008): 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

楼主(2020-05-01):
我在按Virtuoso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RF Analysis User Guide 做射频系统仿真,用到rfLib中的一些VerilogA模型,仿真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详细信息如下:
spectre.out提示ERROR (VACOMP-1008): 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 Check the log file input.ahdlSimDB/3337_artist_rfLib_instr_term_veriloga_veriloga.va.instr_term.ahdlcmi/Linux2.6.18-164.el5+gcc/ for details. If the compiler ran out of memory, use 'setenv CDS_CMI_COMPLEVEL 0', and try again. If the reason for the failure was a syntax error, contact your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representative with the netlist, log files, behavioral model files,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
acdlcmi.log提示
ahdlcmicompile: Compiling ahdlcmi in input.ahdlSimDB/3337_artist_rfLib_instr_term_veriloga_veriloga.va.instr_term.ahdlcmi/Linux2.6.18-164.el5+gcc/ for Linux2.6.18-164.el5+gcc with optimize using gcc on Fri May  1 16:19:09 CST 2020 [5.0]
ahdlcmicompile: Generating makefile
PATH:  /home/EDA/MMSIM72/tools.lnx86/systemc/gcc/4.1/install/bin:/home/EDA/ixl_cal_2011.2_34.26/bin:/home/EDA/IC5141/tools/bin:/home/EDA/IC5141/tools/dfII/bin:/home/EDA/MMSIM72/tools/ultrasim/bin:/home/EDA/MMSIM72/tools/spectre/bin:/home/EDA/MMSIM72/tools/bin:/usr/kerberos/bin:/usr/local/bin:/usr/bin:/bin:/usr/X11R6/bin
LD_LIBRARY_PATH:  /home/EDA/MMSIM72/tools.lnx86/systemc/gcc/4.1/install/lib:/home/EDA/MMSIM72/tools/lib:/home/EDA/IC5141/tools/lib:/home/EDA/ixl_cal_2011.2_34.26/lib:/home/EDA/MMSIM72/tools/ultrasim/lib:/usr/lib:/lib
sh: mpstat: command not found
/home/EDA/MMSIM72/tools.lnx86/spectre/ahdlcmi/bin/gnumake -j2 -f GNUmakefile
sh: mpstat: command not found
Compiling C file instr_term_func.c (optimize) with -O0
/home/EDA/MMSIM72/tools.lnx86/systemc/gcc/4.1/bin/gcc  -march=i686 -ffast-math -O0 -DSYSV -DSVR4 -D_REENTRANT -fPIC   -DconfigSPECTRE -I. -I/home/EDA/MMSIM72/tools.lnx86/spectre/ahdlcmi/include -c instr_term_func.c -o obj/optimize/5.0/instr_term_func.o || rm -f -f obj/optimize/5.0/instr_term_func.o;
Compiling C file instr_term_DcFuncDerLoad.c (optimize)
/home/EDA/MMSIM72/tools.lnx86/systemc/gcc/4.1/bin/gcc  -march=i686 -ffast-math -O3 -DSYSV -DSVR4 -D_REENTRANT -fPIC   -DconfigSPECTRE -I. -I/home/EDA/MMSIM72/tools.lnx86/spectre/ahdlcmi/include -c instr_term_DcFuncDerLoad.c -o obj/optimize/5.0/instr_term_DcFuncDerLoad.o || rm -f -f obj/optimize/5.0/instr_term_DcFuncDerLoad.o;
In file included from /usr/include/features.h:352,
                 from /usr/include/math.h:28,
                 from instr_term_func.c:1:
/usr/include/gnu/stubs.h:7:27: error: gnu/stubs-32.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 file included from /usr/include/features.h:352,
                 from /usr/include/math.h:28,
                 from instr_term_DcFuncDerLoad.c:1:
/usr/include/gnu/stubs.h:7:27: error: gnu/stubs-32.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C file instr_term_DcFuncLoad.c (optimize)
/home/EDA/MMSIM72/tools.lnx86/systemc/gcc/4.1/bin/gcc  -march=i686 -ffast-math -O3 -DSYSV -DSVR4 -D_REENTRANT -fPIC   -DconfigSPECTRE -I. -I/home/EDA/MMSIM72/tools.lnx86/spectre/ahdlcmi/include -c instr_term_DcFuncLoad.c -o obj/optimize/5.0/instr_term_DcFuncLoad.o || rm -f -f obj/optimize/5.0/instr_term_DcFuncLoad.o;
In file included from /usr/include/features.h:352,
                 from /usr/include/math.h:28,
                 from instr_term_DcFuncLoad.c:1:
/usr/include/gnu/stubs.h:7:27: error: gnu/stubs-32.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C file instr_term_TranFuncDerLoad.c (optimize)
/home/EDA/MMSIM72/tools.lnx86/systemc/gcc/4.1/bin/gcc  -march=i686 -ffast-math -O3 -DSYSV -DSVR4 -D_REENTRANT -fPIC   -DconfigSPECTRE -I. -I/home/EDA/MMSIM72/tools.lnx86/spectre/ahdlcmi/include -c instr_term_TranFuncDerLoad.c -o obj/optimize/5.0/instr_term_TranFuncDerLoad.o || rm -f -f obj/optimize/5.0/instr_term_TranFuncDerLoad.o;
Compiling C file instr_term_TranFuncLoad.c (optimize)
/home/EDA/MMSIM72/tools.lnx86/systemc/gcc/4.1/bin/gcc  -march=i686 -ffast-math -O3 -DSYSV -DSVR4 -D_REENTRANT -fPIC   -DconfigSPECTRE -I. -I/home/EDA/MMSIM72/tools.lnx86/spectre/ahdlcmi/include -c instr_term_TranFuncLoad.c -o obj/optimize/5.0/instr_term_TranFuncLoad.o || rm -f -f obj/optimize/5.0/instr_term_TranFuncLoad.o;
In file included from /usr/include/features.h:352,
                 from /usr/include/math.h:28,
                 from instr_term_TranFuncDerLoad.c:1:
/usr/include/gnu/stubs.h:7:27: error: gnu/stubs-32.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 file included from /usr/include/features.h:352,
                 from /usr/include/math.h:28,
                 from instr_term_TranFuncLoad.c:1:
/usr/include/gnu/stubs.h:7:27: error: gnu/stubs-32.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C file instr_term_CreateDevice.c (optimize)
/home/EDA/MMSIM72/tools.lnx86/systemc/gcc/4.1/bin/gcc  -march=i686 -ffast-math -O3 -DSYSV -DSVR4 -D_REENTRANT -fPIC   -DconfigSPECTRE -I. -I/home/EDA/MMSIM72/tools.lnx86/spectre/ahdlcmi/include -c instr_term_CreateDevice.c -o obj/optimize/5.0/instr_term_CreateDevice.o || rm -f -f obj/optimize/5.0/instr_term_CreateDevice.o;
In file included from /usr/include/features.h:352,
                 from /usr/include/math.h:28,
                 from instr_term_CreateDevice.c:1:
/usr/include/gnu/stubs.h:7:27: error: gnu/stubs-32.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home/EDA/MMSIM72/tools.lnx86/systemc/gcc/4.1/bin/gcc -shared -O3 -fPIC -o obj/optimize/5.0/libahdlcmi.so ./obj/optimize/5.0/instr_term_func.o ./obj/optimize/5.0/instr_term_DcFuncDerLoad.o ./obj/optimize/5.0/instr_term_DcFuncLoad.o ./obj/optimize/5.0/instr_term_TranFuncDerLoad.o ./obj/optimize/5.0/instr_term_TranFuncLoad.o ./obj/optimize/5.0/instr_term_CreateDevice.o  -Wl,-rpath,/usr/lib -Wl,-rpath,/lib -s
gcc: ./obj/optimize/5.0/instr_term_func.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obj/optimize/5.0/instr_term_DcFuncDerLoad.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obj/optimize/5.0/instr_term_DcFuncLoad.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obj/optimize/5.0/instr_term_TranFuncDerLoad.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obj/optimize/5.0/instr_term_TranFuncLoad.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obj/optimize/5.0/instr_term_CreateDevice.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numake: *** [obj/optimize/5.0/libahdlcmi.so] Error 1
看了这个帖子也没能解决问题 http://bbs.eetop.cn/thread-325872-1-1.html 无法运行sudo指令
请问前辈们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MMSIM版本太旧了,不支持新的模型?看一下模型里的说明文件,一般会有SPECTRE版本要求。
另外一个可能是glibc版本的问题。

网友:
看起来你需要运行64bit的编译程序,而不是i686

楼主:
这个问题以一种非常怪异的问题解决了……,我没有按手册提供的方式添加Model Library,然后直接运行就可以运行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MMSIM版本太旧了,不支持新的模型?看一下模型里的说明文件,一般会有SPECTRE版本要求。
另外一个可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