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工艺角

楼主(2020-05-01):
小白才学习PR,想问问大佬们工艺角到底是什么,在pr的哪一步使用。

网友A:
与PVT有关系,STA分析的时候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PVT有关系,STA分析的时候会用到。

为什么我看CTS的时候也会remove掉。

网友:
工艺角可以理解为是制造过程中的工业偏差

网友:
不太懂   学习下

网友:
大概意思就是在实际制造过程中1光照不是垂直的,不同角度会有不同误差。2刻蚀液速率会不同,3离子注入角度误差等导致的制造出来的管子不是标准的管子,开启电压,电流啥的都不一样,所以分了好多个角,谁快谁慢的。所以在PR时也应考虑这些情况,做出相应优化。说的不知道准不准确,凑合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