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在某些频率下出现了这种波形

楼主(2020-05-01):
rt,我用BJT搭了一个交叉耦合的负阻VCO. trans仿真的时候,在某些频率下波形稳定但带有包络的,如下图开始的波形一样;有些时候则是开始的波形有包络,之后包络逐渐变大,最终成为类似驻波的波形,如下图一样。而在某些时候波形开始就是类似于驻波的波形。想请教各位包络可能的产生原因和随着时间增大为什么包络的深度会增加。

网友A:
能否把电路原理图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把电路原理图截图?

你好,原理图已经给出。我在旁边加了注入信号,在自振频率出的注入也会产生上面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原理图已经给出。我在旁边加了注入信号,在自振频率出的注入也会产生上面的现象。
...

看不太清你的原理图。

目测低频振荡有由于你的偏置电路用了大电感引起的。如果是振荡器,你没有必要加注入信号让电路起振。

网友B:
有两个谐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清你的原理图。

目测低频振荡有由于你的偏置电路用了大电感引起的。如果是振荡器,你没有必要加注 ...

谢谢,我先尝试修改一下偏置看看仿真结果。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两个谐振频率

谢谢回复,我先尝试修改下电路偏置,看一下是不是由于偏置引入的额外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