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库添加无法点击save

楼主(2020-05-01):
小白求助,cadence里通过Library Path Editor添加工艺库文件最后一步是点击File下面的save,但是它是灰色的点不了,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求大佬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看一下路径,有可能要保存的路径你没有写权限。
如果原来用户目录下没有cds.lib文件,cadence会自动添加系统库,再添加库时,这时路径是cadence软件安装路径,普通用户可能没有写权限。你把目录切换到自己目录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