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调用modelsim时出现license报错

楼主(2020-05-02):
quartue 调用modelsim  进行 RTLsimulation仿真这样的错   只对modelsim仿真不报错
请问license 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可能是你电脑装了爱奇艺客户端的原因,把爱奇艺卸载了试试(卸干净)

网友:
modsim的环境变量设置错误,或者没有设置,在我的电脑/硬件/环境变量/目录下设置  LM_LICENSE_FILE 值为modsim的安装路径就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