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DLBits: Sim/circuit10 的解题思路

楼主(2020-05-02):
This is a sequential circuit. The circuit consists of combinational logic and one bit of memory (i.e., one flip-flop). The output of the flip-flop has been made observable through the output state.
Read the simulation waveforms to determine what the circuit does, then implement it.
什么样的时序电路,能实现所示的波形图?

waveform

waveform

网友:
要考虑时序,参考代码:
module top_module (
    input clk,
    input a,
    input b,
    output q,
    output state  );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a==b) state <= a;
            else state <= state;
        end
    assign q = (a==b) ? state : ~state;
endmodule

网友:
a    b    state        q    'state        time
0    0    0            0    0            20/30/40/150
0    0    1            1    0            80/140
0    1    0            1    0            50
0    1    1            0    1            130
1    0    0            1    0            60
1    0    1            0    1            120
1    1    0            0    1            70/90
1    1    1            1    1            100/110

剩下的无脑画表,不做简化得到:

module top_module (
    input clk,
    input a,
    input b,
    output q,
    output state  );

    wire state_next;

    always @(posedge clk)
        state <= state_next;

    assign q = ~state & ~a &  b |
               ~state &  a & ~b |
                state &  a &  b |
                state & ~a & ~b;

    assign state_next = a & b | state & a | state & b;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