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DS版图设计完联合仿真的时候报错如下:There is no corresponding terminal for `P5 connected b.

楼主(2020-05-02):
(图片)

楼主:
是不是画版图的 时候设置出了什么问题,这个p5就是一个port

网友A:
是不是layout模型的网络没有选对,要选择emmodel,不选sch

网友:
生成版图之后在选择view的时候要选emmodel,不要选layout

网友(2022-11-01):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layout模型的网络没有选对,要选择emmodel,不选sch

对的,修改为EM仿真类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