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FB的环路增益与相位有凸起,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0-05-02):
我做的全差分运放的CMFB环路的增益与相位有凸起。虽然知道可能是零点引起的,但是不知道怎么修改。我是用stb仿真的,下面是CMFB的增益与相位图、test_bench图和运放结构图。求大佬指教!!!

楼主:
stb仿真CMFB时,运放的外部反馈环路应断开吗?

楼主:
我还想知道cmfb可以加米勒补偿吗?会影响DM路径吗?
我的全差分运放是两级,cmfb的相位起点是0度,这是正确的吗?

网友A:
两级运放里的CMFB电路,好多结构采用的是每一级单独加CMFB,或者是你的CMFB反馈的电压连接到第一级的PMOS负载偏置点。
另外对于两级运放,一般都是输入级如果是NMOS,第二级一般用PMOS输出,or vice versa.
运放的CMFB仿真,一般都是开环下的仿真,是需要断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级运放里的CMFB电路,好多结构采用的是每一级单独加CMFB,或者是你的CMFB反馈的电压连接到第一级的PMOS负 ...

谢谢大佬的回复!我学习良多!

楼主:
我找到了一个博客,其中提到了两级全差分单CMFB的相位问题。可以参考下:
http://rt2innocence.net/integrat ... n-the-2stage-opamp/

楼主:
我将运放的test_bench改为开环后,stb仿真,得到cmfb的增益和相位。相位现在是从-180度开始的(不明白为什么不是从180度开始),相位上升到了65度,上升了245度。cmfb环路难道引入了多个零点?下面分别是cmfb增益相位图、运放结构图和test_bench图。望大佬指点!!!

楼主:
我还遇到了一个问题,运放闭环下,做tran仿真,输入为方波,频率低时可以正常放大,当方波的频率上升,运放的输出变得不正常,两个输出分别在不同的电平上,且不能正常放大(不能正常放大我能理解,毕竟偏置点都不正常了)。我觉得应该是cmfb相位不正常导致的。希望有大佬能指点下!!!

下面是我的test_bench图和运放输出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将运放的test_bench改为开环后,stb仿真,得到cmfb的增益和相位。相位现在是从-180度开始的(不明白为什么 ...

关于stb相位不是180开始,并且有非常大的相位上升,我看到论坛里有大佬说过是stb断点的问题。我尝试改了断电,用diffsprobe连在DDA的两个输入端,仿真得,相位从180度开始。但还是有相位凸起,这个凸起是由cmfb引入的零点导致的吗,这可以消掉吗???diffsprobe所加位置图和增益相位图如下。

网友A:
运放驱动电阻负载的时候,最好用差分的形式,你现在的电阻到地的连接会破坏输出点的DC值吧。先检查你的电路在DC下是否符合预期。
CMFB电路可以用这样的形式仿真看看对不对(两个大电阻,电阻的中间加一个理想的电压源连接到你现在的共模电压控制点,电压值通过仿真看看是多少合适)

网友B:
仿真cmfb的stb特性,一般是在输出端用cmdmprobe断开共模反馈环路。
我看到楼主在一楼贴出的电路中,共模反馈环路是在放大器电流沉断开的,个人认为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cmfb的stb特性,一般是在输出端用cmdmprobe断开共模反馈环路。
我看到楼主在一楼贴出的电路中,共模反 ...

谢谢您的回复!我一开始不知道怎么用stb仿真cmfb的增益和相位,所以用iprobe试了好几个断点。目前我在运放开环状态下,用diffsprobe(或者cmdmprobe)来断开cmfb环路,stb仿真得到的cmfb相位和增益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驱动电阻负载的时候,最好用差分的形式,你现在的电阻到地的连接会破坏输出点的DC值吧。先检查你的电路 ...

谢谢您的回复!您提到的DC方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楼主:
我的二级全差分已经能正常工作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stb仿真正常后,我的瞬态仿真一直不对,后来我发现我把运放的两个输出端接反了!我一直以为是相位的问题,实在是羞愧!

网友(2023-04-17):
引用 网友A:
两级运放里的CMFB电路,好多结构采用的是每一级单独加CMFB,或者是你的CMFB反馈的电压连接到第一级的PMOS负 ...

为何CMFB的仿真要在开环下进行?实际使用不是闭环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级运放里的CMFB电路,好多结构采用的是每一级单独加CMFB,或者是你的CMFB反馈的电压连接到第一级的PMOS负 ...

为何仿真CMFB环路要断开?运放实际使用不是在闭环情况下么?

网友(2023-09-01):
引用 楼主:
我将运放的test_bench改为开环后,stb仿真,得到cmfb的增益和相位。相位现在是从-180度开始的(不明白为什么 ...

我也是这样,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4-08-12):
老哥,方便加个vx吗我最近也在做这个电路,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教下您。我的vx:m1220836901

网友(2025-02-25):
楼主您好!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咋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二级全差分已经能正常工作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stb仿真正常后,我的瞬态仿真一直不对,后来我发现我把 ...

您好!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相位凸起问题的呢?方便加个微信聊聊嘛?十分感谢!!(微信号:RMer_ICer_ZZ)

网友(2025-04-10):
最近遇到了同样的环路相位从从-180度开始的问题,佬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