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inux下cadence仿真问题

楼主(2020-05-02):
反相器原理图是在cadence自带库analoglib库选择nmos、pmos。    在tra仿真时model library自己选了一个路径报错,没找到scs文件在哪,请问仿真时model library setup该如何设置。 @9(HW%23ZLON5F8RDHEGC0Y.png

网友A:
路径带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带中文?

不带中文,路径发上面了。

网友A:
cadence自己是不带模型库的,要用foundry厂提供的模型库,你论坛里找一找,有一些是可以作为学习用的。

网友:
你选择了一个png图片

网友:
analogLib本身不需要加载任何.scs文件 空着就可以。

楼主(2020-06-03):
引用 网友A:
cadence自己是不带模型库的,要用foundry厂提供的模型库,你论坛里找一找,有一些是可以作为学习用的。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