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负压电荷泵的问题

楼主(2020-05-03):
在做电荷泵仿真时发现电压降不下去,电路结构如下,我这里是直接在各个开关管上加了方波进行测试。

楼主:
加的电压是5V

网友:
左边下面的nmos bulk电压接法有问题,在下半周期cap-是负压,寄生diode导通,cap-钳位在gnd附近

网友:
不加电容你怎么升上去?

网友:
左边nmos bulk电位接法不对,在下半周期寄生diode会导通,设计上要保证bulk电位始终保持最低

楼主:
加了电容的,飞电容2.2u,后面接的电容22u

网友: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