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检查成功后,如何确定从版图提取的电路和原理图匹配

楼主(2020-05-03):
小弟完成了15级环形振荡器的layout,在LVS检查成功后,想确定从版图提取的电路和原理图相匹配,所以我点开了schematics,发现两者的原理图有差异,如下图所示。所以想问问各位大神,这样的话是不是代表从版图提取的电路和原理图不匹配,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要怎么解决?新手第一次画版图,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lol:lol

网友A:
LVS 不就是干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不就是干这个的??????

但是LVS完成并不意味着从版图提取的电路和原理图匹配啊

网友A:
但是LVS完成并不意味着从版图提取的电路和原理图匹配啊 ?????

网友:
首先你这个问题就问错了。
不谈LVS设置、操作等等方面的原因,LVS完成,意味着从版图提取的电路与原理图匹配。
LVS字面是Layout Versus Schematics,实际比较的是layout提取出来的电路(网表)与原理图提取出来的网表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通过了,那么就是两个电路(网表)是一致的。所以你应该怀疑两个提取器是否正确提取了版图和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LVS完成并不意味着从版图提取的电路和原理图匹配啊 ?????

LVS通过了就代表版图和原理图匹配了,calibre下面两个只是示意图而已,一般都不去看这个的。

网友:
你总不能说过LVS跑的网表还不是同一个吧,那样是不可能过的

网友:
楼上有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