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中遇到的费解问题

楼主(2020-05-03):
1、M1、M2区最小面积为0.20um
2、最小密度问题
详细如图

网友:
之前碰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
面积太小影响litho 和etch ,密度太小影响CMP

网友A:
看到你注册时间,这是刚入门吗
问题还是要回答。
金属最小面积会有要求是因为金属太小影响金属的刻蚀。直接把金属面积增大就可以了。
金属最小密度会有要求是密度太小影响CMP即化学机械抛光,一般模块中不会去改,在顶层加入金属dummy,工艺厂那边生产前也会撒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注册时间,这是刚入门吗
问题还是要回答。
金属最小面积会有要求是因为金属太小影响金属的刻蚀。直接 ...

谢谢,刚入门。
密度的问题不用管了,版图重新画了一遍
现在进行到LVS了,又遇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刚入门。
密度的问题不用管了,版图重新画了一遍
现在进行到LVS了,又遇到问题

电路那边缺个空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那边缺个空网表

非常感谢,确实是这样,目前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