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通过调用底层模块实现乘法器

楼主(2020-05-03):
有哪位大佬知道怎么通过调用底层模块实现高位乘法器,比如说通过调用16x16位的乘法器来实现64x64位的乘法器,本人初学Verilog,懂的不太多。

网友:
可以直接调用IP核实现64位x64位。另外肯定可以通过把64位按某种方式分解成16位的方式,调用16x16位的乘法器实现,具体分解方式可以推导一下看看,

网友:
[15:0]a=2^8*a[15:8]+a[7:0]
[15:0]b=2^8*b[15:8]+b[7:0]
[15:0]a*[15:0]b=2^16*a[15:8]*b[15:8]+2^8*a[15:8]*b[7:0]+2^8*a[7:0]b[15:8]+a[7:0]*b[7:0]

网友(2020-06-06):
在于我们之间有多强大……在线等方面取得重大决策

网友A(2020-07-24):
蔡老师的学生吗?大作业跑这来问了

网友(2021-10-26):
引用 网友A:
蔡老师的学生吗?大作业跑这来问了

牛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