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做一个输入可从0开始的mos级运放

楼主(2020-05-03):
从书上找到的是这样的,这个输入不可从0开始
好像是用输入在Pmos部分,如果有老哥随手能画一下最好了,感谢!

网友A:
这个为啥不能从零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为啥不能从零开始?

vin·min=Vdsat+Vth2+Vdsat2。这是我们老师ppt上的,但是我刚找的西电的ppt上写的Vin·min=0。现在我也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vin·min=Vdsat+Vth2+Vdsat2。这是我们老师ppt上的,但是我刚找的西电的ppt上写的Vin·min=0。现在我也不 ...

vin_cmMAX <VDD -  `(Vdsat+Vth2+Vdsat2)`

网友:
折叠PMOS输入一般都是可以到0的,甚至为负,只要保证Vgs1>Vds1+Vds5

网友:
搜一下rail to rail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