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资源问题,还请大神解惑

楼主(2020-05-04):
问题描述:
如图:明明资源上说memory占用18%,为什么还会报错说资源不够呢?这怎么解决,大神路过不吝指点下,谢谢!

网友:
你把SRAM深度拆分小一点试试

网友A:
M144K?我用的S10也只有M20K,你可以看下altera的bram文档,看下bram如何拆分。如果实在不够也可以添加下约束语句让ram使用mlab或者寄存器搭建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44K?我用的S10也只有M20K,你可以看下altera的bram文档,看下bram如何拆分。如果实在不够也可以添加下约 ...

解决了,谢谢您!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因为这里是例化sram资源存图像资源的,不过sram还是太小了,现在让利用板子DDR3去干这个事,altera DDR3 ip 配置直接打开了另一个知识盲区,大神这东西能提供一个思路吗?导出了太多的port?看了下器件的封装很多没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谢谢您!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因为这里是例化sram资源存图像资源的,不过sram还是太小了,现在 ...

你这个器件总资源显示有14Mbit的ram,你看够用不,如果使用到ddr3那得例化MIG或者HBM的ip,更复杂了

如果只是容量要求而无速度要求,建议使用jtag debug的ip,即插入source probe语句,通过jtag线quartus软件交互进行数据传输。

单笔传输数据可以通过quartus gui界面,如果数据量大则使用tcl脚本

楼主(2020-06-04):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器件总资源显示有14Mbit的ram,你看够用不,如果使用到ddr3那得例化MIG或者HBM的ip,更复杂了

如 ...

大神,现在让使用quartus 的ddr3 controller uniphy ,现在发现问题就是:按照ip的理解,给controller输入参考时钟及复位,照理说他应该就可以工作了呢,但仿真出来他的初始化init_done信号一直拉不起来,整个都没有工作。看了示例工程,根本看不懂,他的工程和我生成的DR3 IP controller相差太多了。求救,为什么这个ip怎么这么难用 ,init_done信号一直拉不起来

网友:
可以试试上电200us后,再进行初始化操作,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现在让使用quartus 的ddr3 controller uniphy ,现在发现问题就是:按照ip的理解,给controller输入 ...

quartus的ddr3没弄过,xilinx的ddr4的MIG我目前正在搭建,仿真啥的是没有问题的。IP可以生成example的工程,你仔细对比下例程trace下相关信号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quartus的ddr3没弄过,xilinx的ddr4的MIG我目前正在搭建,仿真啥的是没有问题的。IP可以生成example的工 ...

大神,现在DDR配置好了可以进行读写了,仿真也么的问题,问题是现在怎么可以快速导出ddr3里面的数据成文本格式保存呢,之前你有回复说用TCL脚本导出数据是个什么操作方案呢,能细说下吗,谢谢,感激不尽

网友A(2020-07-08):
引用 楼主:
大神,现在DDR配置好了可以进行读写了,仿真也么的问题,问题是现在怎么可以快速导出ddr3里面的数据成文 ...

快速的我也不知道,我用的是慢速的啊,quartus里添加source probe的这个ip,probe指向ddr的dq信号,然后你可以通过quartus的gui手动一笔一笔的抓数据。
也可以写个tcl脚本自动保存数据。前提是jtag一直在线连接系统。
这个是通过jtag硬件实现的。当然如果你的上位机跟fpga硬件存在其它形式的接口,如eithernet,spi,uart...也可以在rtl design中添加转换协议dump到上位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的我也不知道,我用的是慢速的啊,quartus里添加source probe的这个ip,probe指向ddr的dq信号,然后 ...

大神,现在又遇到个问题,你那边用过zynq7000平台吗?
就是现在的平台是zynq7030,现在想通过pl端采集mipi摄像头的数据,通过axi 线连到ddr,再想通过 ps端外设dump到pc端,这样的思路有可行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