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是输出是直接加入到PD ?

楼主(2020-05-04):
VCO的输出是直接加入到PD ?书上的是方波加入到PFD,VCO输出不是方波啊,要在后面接处理电路?

网友A:
加滤波器?加了Buffer之后就接近方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滤波器?加了Buffer之后就接近方波了吧···

滤波器是在pd后面加的啊,LC vco振荡是产生的不是方波啊,是要加BUFFER吗?

网友:
“加滤波器”想表达的是加Buffer,我把滤波和整形混淆了;
没做过PLL,只是从整形的角度考虑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