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带隙基准电路设计时增大Delt Vbe

楼主(2020-05-04):
   带隙基准电路设计一般为了增大Delt Vbe会选择不同比例的PNP or NPN ,如1:8、1:24、1:80,想问下为什么不直接增大如下图I3的电流如 I1:I3=1:2 or 1:3,同样可以增大delt Vbe?主要考虑点是什么呢?

带隙电路

带隙电路

网友:
1:1 最容易匹配吧

网友:
电流不同的话,可能你的电流的匹配的温度系数不能保证不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