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电路是干嘛用得

楼主(2020-05-04):
求助,就是右图中的圈里的电路,文章中说是duty-cycle correction,但我随便搭了个反相器,仿真也看不出有啥用啊,谢谢

网友A:
占空比较正。不同情况下(PVT)的反相器阈值不同会导致输出信号占空比不是50%,加了这个电路可以保证输出占空比近似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空比较正。不同情况下(PVT)的反相器阈值不同会导致输出信号占空比不是50%,加了这个电路可以保证输出占 ...

谢谢,我还真没仿真反相器阈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