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3Gbps左右的未知编码格式的差分码流,如何判定发送端硬件是正常的?

楼主(2020-05-04):
最近在做一个测试设备,被测设备上会对外输出20对3Gbps左右的lvds差分码流,编码格式是未公开的,要求我们的测试设备对够准确识别出被测设备的硬件问题,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简单又可靠的方法实现这个功能?

能想到的硬件异常主要有以下几种
1、被设备没工作
2、差分信号线之间短路
3、差分信号线对地短路
4、差分信号线开路

使用测电压的方式:差分信号线之间短路时,电压不会有明显变化,所以这种方式无法判断出差分信号线之间短路的情况
解码出数据流:这么高的速度,编码格式又未公开,很难解码出数据流
高速ADC采样:3Gpbs数据率,至少要10Gbps采样率,也不太现实

请大家帮忙提供一点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A:
需要解析协议,分析数据才能判断,使用FPGA的GTP做接收应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解析协议,分析数据才能判断,使用FPGA的GTP做接收应该可行

编码协议是客户自定义的,也没有公开,用GTP很难解析出来

网友:
解析不出来的话,很难分析硬件是否工作正常,也就能用万用表之类的看看是否断路或者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