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2018跑的一个错误,请大神帮看看

楼主(2020-05-04):
OS:centos 7.7
VCS:vcsmx201809

看log有这个错误,这个是的centos7.7不支持吗?

Error -> This '/edatools/synopsys/vcsmx201809/vcs-mx/O-2018.09-SP1/bin/../linux/bin/ralgen.binary' has not been built for the underlying platform.

So, it will not work here.

Please get in touch with VCS/VMM Support for getting the right VMM Patch for the underlying platform.

Your platform details: Linux earth 3.10.0-1062.el7.x86_64 #1 SMP Wed Aug 7 18:08:02 UTC 2019 x86_64 x86_64 x86_64 GNU/Linux

网友A:
看起来应该选择64bit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应该选择64bit编译

选了64位的,而且我只装了64位的,没装32位的。。。

网友:
可以检查下
/edatools/synopsys/vcsmx201809/vcs-mx/O-2018.09-SP1/bin/ralgen
这个脚本文件,看看它是如何检测操作系统的,必要的话,可以修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里:https://www.synopsys.com/support/licensing-installation-computeplatforms/compute-platforms/r ...

我换了RHEL 610还是这个提示。。。。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了RHEL 610还是这个提示。。。。哎

1,看一下安装目录下是linux,还是linux64;只有一个的话,做另一个的链接试试;
2,加full64的选项;

网友(2021-03-17):
can anyone please share vcs 2020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