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益很小

楼主(2020-05-04):
大家能否帮忙看一下这个轨到轨输出运算放大器,增益提不上去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在线等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我这个是闭环增益,求助啊

网友:
Some substrates of n channel transistors are connected not to ground, do you use dip nwell?
You need to run a DC analysis, apply 0.5*vdd to inputs of OP AMP, and see states of all transistors and node voltages.

网友:
Some substrates of n channel transistors are connected not to ground, do you use dip nwell?
You need to run a DC analysis, apply 0.5*vdd to inputs of OP AMP, and see states of all transistors and node voltages.
It looks like current mirrors transistors are in linear mode. Or gm of input diff pairs has very low value.

楼主:
好的,我去尝试一下,thankyou

网友:
静态工作点都不对吧

楼主:
共模输入为0的时候,管子都是饱和的,而且符合设定的值(这个是调整以后的),增益还是在40-50dB之间

楼主:
共源共栅级那块的管子很敏感

网友A:
工作点要检查好。
你的cascode管L可以小一些,输出级w为啥这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点要检查好。
你的cascode管L可以小一些,输出级w为啥这么小

好的,输出级是之前看有资料说尺寸小静态功耗小一些,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输出级是之前看有资料说尺寸小静态功耗小一些,是不是太小了?

看spec吧,不过输出一般比第一级电流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spec吧,不过输出一般比第一级电流大的

谢谢,刚才修改了电路参数,增益在100dB以上,但是带宽很小

楼主:
看错了,单位增益带宽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点要检查好。
你的cascode管L可以小一些,输出级w为啥这么小

你好,我重新思考了一下,有一个问题,为什么cascode管子L要设置的小一些呢?

网友B:
放大器的负载时容性的还是阻性的?有没有带负载进行过瞬态仿真?
感觉楼主的宽长比设计的不合适啊,M42和M39的比例应该时M40和M24、M25的K倍,NMOS管也是一样。否则静态电流控制不好
另外,不知道楼主用什么工艺?cascode管的L取1u,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的负载时容性的还是阻性的?有没有带负载进行过瞬态仿真?
感觉楼主的宽长比设计的不合适啊,M42和M3 ...

你好放大器瞬态仿真电路是这个,RL10K,CL10PF,最后得到的结果是这样的,得到结果总觉得不踏实;CLASS-AB输出那块我参考了“张强”的一篇论文,论文里面讲是这么设定的;

楼主还是本科生,使用上华0.5um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的负载时容性的还是阻性的?有没有带负载进行过瞬态仿真?
感觉楼主的宽长比设计的不合适啊,M42和M3 ...

这个K倍要是整数啊,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如果是闭环仿真0V输入的话,增益是不会上去的,因为第二级的N管被压到线性区,增益几乎没有了。。。。仅仅靠第一级维持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