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么改变默认的CSH

楼主(2020-05-04):
redhat 6 安装完默认的是bash ,想改成默认是csh,网上查了一些方法 说可以通过 chsh -s /bin/csh 来改变
改是可以改 但是发现会导致很多问题 一个是很多lib* so之类的库没有
还有就是重启以后 发现登陆不进去了。有没有大侠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们都是这么干的阿

网友:
1、使用过chsh的方式,没有出现类似问题
2、你可以删了用户,注意不要加-r选项,以免删除home目录。然后重新新建用户。useradd -s /usr/bin/tcsh username,新建用户的时候就指定默认shell

网友:
修改/etc/passwd文件。把你的用户名后面的/bin/bash改成/bin/csh。改了之后有啥异常再调试。

网友:
chsh 可以改,但是在bash下配置的系统环境变量也要在csh下同步啊。

网友:
个人认为是修改csh后系统启动后,默认个性化的shell加载文件由之前的~/.bashrc转换为现在的~/.cshrc,如果有些自定义的路径没有转换过来,可能会造成上面所述的现象,不知道是否正确,还请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