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的一点疑问,我是新手

楼主(2020-05-05):
LC VCO产生的是正弦波,那么这个正弦波是可以反馈到PFD和参考信号进行相位和频率的比较吗?为什么我看书上PDF的输入是方波,PDF的输入没有要求的吗?可以比较正弦波也可以比较方波?是这样吗?我都糊涂了

网友:
一般VCO的输出不是直接反馈为PFD的,会经过整形电路和DIV等数字电路,然后反馈到PFD和REF_CLK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