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稳定性问题。

楼主(2020-05-06):
目前设计一种LDO:遇到了稳定性问题
1, 没有外接电容,内部可以做一个1nF 的on chip 电容。
2,打算让主极点在外面,有负载电阻和 这个1nF的电容产生。
3, 次极点在内部,目前是2.5GHz,
4,由于主极点随负载电流变化较大(100uA ~ 10mA), 使得主极点在重负载的时候到了170Mhz,使得两个极点离得太近,产生了稳定性问题,

请教大家,有没有一种方法,让主极点在外面,但是可以解决稳定性问题。 负载电流最大10mA。
谢谢。

网友:
环路内部引入个零点补偿一下?

网友:
如果对ripple要求不高,输出电容串一个电阻造零点。
或者适当增加一些输出管的L,保持宽长比不变,代价就是会牺牲面积。

网友:
偶的神呐,你如何保证次极点是内部的2.5GHz?
感觉哪里稍微有点寄生效应,产生的极点就比2.5G要低

这种LDO,经典的做法是做miller补偿,用miller的极点做系统主极点,而miller零点跟踪抵消输出点极点。

网友:
不一定要让主极点在外面。环路能稳定就可以。推荐用自动零点补偿

网友:
弥勒补偿分离主次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