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ing

楼主(2020-05-06):
在报出哪条timing有问题,怎么在图形化界面把他找出来?

网友:
你用的是哪家工具呢?

网友:
我是在Timing Analysis Window里选中违例的路径,然后右键select worst path

楼主:
我再想问下,做完placement,report all vios之后,clk group有setup vios,给clk group设置了weight 和critical_range优化完还是不满足,还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报的timing路径在layout里面显示出来吗
gui界面工具栏那里有个像相机一样的图标,Draw Snapshot data on layout,里面有个imported path pins
点进去点reload,然后选择from timimg report text,
然后把你抱得路径的报告粘进去就行了

楼主:
嗯嗯好的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