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JT的瞬态VCE电压可以超过击穿电压吗

楼主(2020-05-06):
rt,用BJT搭了一个振荡器。其DC工作点没问题,但查看瞬态电压的时候发现瞬态VCE超过了击穿电压。所以想问一下,瞬态的时候VCE可以超过击穿电压吗?

网友A:
这个需要看时间的长短  但是每个工艺不一样 性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看时间的长短  但是每个工艺不一样 性能不一样

你好,请问时间的长短是什么意思?是振荡持续的时间吗? 对于VCO来说,其波形是一直振荡下去的吧?

网友:
看工艺的design rule
一般dc的击穿电压较低,瞬态会高一些,和尖峰持续时间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