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时,如何减少曲线的点数?

楼主(2020-05-06):
用HSPICE瞬态仿真时,如何减少曲线的点数?从而减少数据量。

用SPECTRE仿真时,可以通过设置skipcount 来减少曲线的点数。
但是不知道HSPICE是否也有此功能。
哪位大侠如知道,请告知。
谢谢!

网友A:
如果初始建立时间长的话可以用这个减小数据

.TRAN tstep1 tstop1 [START=val] [UIC]

tstep1... Printing or plotting increment for printer output and the suggested
computing increment for post-processing. This argument is always a
positive value.

START Time when printing or plotting begins.
Caution: If you use .TRAN with a .MEASURE command, a non-zero START
time can cause incorrect .MEASURE results. Do not use non-zero START
times in .TRAN commands when you also use .MEASURE.

other options
.OPTION INTERP
Limits output to only the .TRAN timestep intervals for post-analysis tools.
Syntax
.OPTION INTERP=0|1
Default Value if option is not specified in the netlist: 0 (engineering notation)
Value if option name is specified without a corresponding value: 1
Description
Use to limit output for post-analysis tools to only the .TRAN timestep intervals
for some post-analysis tools. This option can be used to reduce the size of the
post-processing output. By default, HSPICE outputs data at internal timepoints.
In some cases, INTERP produces a much larger design .tr# file, especially
for smaller timesteps, and it also leads to longer runtime. When using INTERP,
make sure you set TSTEP to the intervals you need the simulation data printed
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初始建立时间长的话可以用这个减小数据

.TRAN tstep1 tstop1 [START=val]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