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cro

楼主(2020-05-06):
小白一枚,想问问在放macro的时候用命令create_fp_placement,但是这个命令把stdcell也摆进去了,怎么才能把stdcell又取出来,或者说有什么命令让工具只摆macro.

网友:
我也是刚接触后端,用的ICC2,如有错请帮忙更正。
把stdcell复位:先把macro fix住,然后用reset_placement命令
只摆macro:shape_blocks

楼主:
对对,我用的ICC,是先用create_fp_placement把cell都摆进去,然后把marco fix再remove_placement,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