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怎么把spectre X的选项添加到ADE界面中吗?

楼主(2020-05-06):
spectre X可以用命令行跑起来,但是在ADE 的high performance中没有spectre X选项,不习惯使用命令行,有谁知道需要添加哪个feature把spectre X选项集成到ADE中吗?

网友:
据说用新版的IC618的hotfix就有了

网友A:
帮助文档里写的明白,没记错的话需要IC618 ISR5及以后的版本,集成的。之前的不能用。只能用命令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助文档里写的明白,没记错的话需要IC618 ISR5及以后的版本,集成的。之前的不能用。只能用命令模式。 ...

是啊,文档里说从ISR5支持,我用的是ISR7,可还是没有选项,所以来问问是不是需要添加feature。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文档里说从ISR5支持,我用的是ISR7,可还是没有选项,所以来问问是不是需要添加feature。
...

如果命令行可以启动,那就不需要啊。证明license没问题。似乎别的没啥特别的。帮助文档里好像没说有啥特别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文档里说从ISR5支持,我用的是ISR7,可还是没有选项,所以来问问是不是需要添加feature。
...

我只有ISR3,没尝试过有啥设置需要添加。

网友B:
必须要通过新的ADE Explorer或者ADE Assembler调用,以前的ADE L/XL/GXL只能用命令。以后C家主推的也是ADE Explorer和ADE Assembler,ADE L/XL/GXL如果是新上手的初学者可以直接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通过新的ADE Explorer或者ADE Assembler调用,以前的ADE L/XL/GXL只能用命令。以后C家主推的也是ADE  ...

明白了,谢谢!等新版本,再琢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通过新的ADE Explorer或者ADE Assembler调用,以前的ADE L/XL/GXL只能用命令。以后C家主推的也是ADE  ...

感谢,在ADE Explorer里面找到了。

网友:
谁有能分享的新版的安装包啊????

网友C:
希望能有人分享新的Hotfix包。

但是,旧版的ADE里是可以用SpectreX的,只要在一个选项里加入SpectreX的命令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希望能有人分享新的Hotfix包。

但是,旧版的ADE里是可以用SpectreX的,只要在一个选项里加入SpectreX的命 ...

现在用的617,618可以直接安装到它的目录下,覆盖原来的安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的617,618可以直接安装到它的目录下,覆盖原来的安装吗

还是重新建一个文件夹或者删除旧的再安装吧。覆盖的话问题不大,但是可能会留下一些没用的文件。也可能会有权限问题。别的没想到还有啥事儿。

网友:
等待IC618 新的hotfix.

网友E(2021-03-06):
引用 网友C:
希望能有人分享新的Hotfix包。

但是,旧版的ADE里是可以用SpectreX的,只要在一个选项里加入SpectreX的命 ...

是的,envirment里面增加preset=mx就可以了。mx可以根据具体境况修改,cx,vx 。。。。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在ADE Explorer里面找到了。

大佬您好,请问能否分享一个关于ADE Explorer的文档或者教程,不知道该怎么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您好,请问能否分享一个关于ADE Explorer的文档或者教程,不知道该怎么入手。
...

IC618的doc文件夹下面就有帮助文档啊。

网友(2023-10-31):
老哥,怎么用命令行跑spectrex啊,我只会aps

网友G(2023-12-14):
引用 网友E:
是的,envirment里面增加preset=mx就可以了。mx可以根据具体境况修改,cx,vx 。。。。
...

还有个前提是high-performances simulation options里千万不要点选APS,而要直接选Spectre(否则好像不是报error跑不起来就是被APS仿真器覆盖掉),再在命令行选项里填入+preset=xx 等命令才能启动spectreX仿真。

网友H(2024-05-23):
引用 网友G:
还有个前提是high-performances simulation options里千万不要点选APS,而要直接选Spectre(否则好像不是 ...

请问命令行是在哪呢?CIW界面吗还是在哪?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请问命令行是在哪呢?CIW界面吗还是在哪?谢谢!

ADE窗口,Setup,Environment...,User Commande-line Options里可以添加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G:
ADE窗口,Setup,Environment...,User Commande-line Options里可以添加命令

谢谢!

网友I(2024-10-11):
引用 网友G:
还有个前提是high-performances simulation options里千万不要点选APS,而要直接选Spectre(否则好像不是 ...

请问这个这个命令的xx是指啥呀?真实命令代码例子怎么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这个这个命令的xx是指啥呀?真实命令代码例子怎么写呢?

+preset=cx

网友:
用ADE Explorer或者ADE Assembler创建maestro后,在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中就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请问这个这个命令的xx是指啥呀?真实命令代码例子怎么写呢?

xx可以是cx、ax、mx、lx、vx,精度/速度依次降低/提高,其中cx/mx/lx分别对应APS的conservative/moderate/liberal。

网友:
引用 网友G:
xx可以是cx、ax、mx、lx、vx,精度/速度依次降低/提高,其中cx/mx/lx分别对应APS的conservative/moderate ...

谢谢大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