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

楼主(2020-05-06):
萌新发问

网友A:
super.new调用的基类的构造函数,function new是当前类的构造函数,当基类的构造函数有参数时,扩展类的构造函数必须首先调用基类的构造函数,应该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uper.new调用的基类的构造函数,function new是当前类的构造函数,当基类的构造函数有参数时,扩展类的构 ...

super.new:先于当前类的new执行,可以用户手动添加,或者编译器会自动添加执行super.new的阶段
function new(); //扩展类中new函数

查到的网上的说明,只是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super.new:先于当前类的new执行,可以用户手动添加,或者编译器会自动添加执行super.new的阶段
function ...

自动添加执行应该是指super.new()没有参数的时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