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功能

楼主(2020-05-06):
virtuoso上哪个功能是使用.cir文件的

网友A:
通常情况下,.cir是PSPICE的电路网表文件,主要用于板极电路设计。virtuoso是做集成电路设计的,不用.cir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情况下,.cir是PSPICE的电路网表文件,主要用于板极电路设计。virtuoso是做集成电路设计的,不用.cir文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