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仿真的PSR曲线

楼主(2020-05-06):
黄色曲线是没有加bonding电感的PSR,低频、中频、高频的PSR都还可以
红色曲线是加了bonding电感的PSR,低频的时候还可以,但是在中高频的时候就会变差,几乎没有了抑制效果,bonding电感电源加了1nH,地加了300pH。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你仿真那么高的频率没有实际意义。要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仿真参数。这么高的频率模型已经不准了

网友B:
电路结构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仿真那么高的频率没有实际意义。要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仿真参数。这么高的频率模型已经不准了 ...

LDO是用来给Driver提供稳压的。Driver的工作频率是在25GHz,不加电感输出是稳定的,加了电感以后输入电压抖动500mv,输出电压抖动400mv,几乎是没有抑制效果的,这个抖动就是电感带来的,但是在25GHz左右PSR几乎是0,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抑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结构贴出来看看

这是LDO的电路结构

网友:
负载驱动能力是不是够?负载电容这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LDO是用来给Driver提供稳压的。Driver的工作频率是在25GHz,不加电感输出是稳定的,加了电感以后输入电压 ...

你电路中器件都是普通器件,不是射频器件,25G这么高的频率下模型还准确吗?仿真结果可信吗?
而且你的电路没看到频率补偿,负载电容又这么小,稳定性没有问题吗?

网友C(2023-09-20):
目前做25G电路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4-01-22):
引用 网友C:
目前做25G电路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LDO的电路结构

说点其他的 cascode 管子其实不需要太怎么考虑matc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