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Synopsys DC 2016.03 SP1使用check_library 报告错误

楼主(2020-05-06):
dc_shell-topo> printvar link_library
link_library         = "* sc_max.db"
dc_shell-topo> printvar target_library
target_library       = "sc_max.db"
dc_shell-topo> printvar search_path
search_path          = ". /usr/eda/synopsys/syn/L-2016.03-SP1/libraries/syn /usr/eda/synopsys/syn/L-2016.03-SP1/minpower/syn /usr/eda/synopsys/syn/L-2016.03-SP1/dw/syn_ver /usr/eda/synopsys/syn/L-2016.03-SP1/dw/sim_ver ../ref/libs/mw_lib/sc/LM  ./rtl ./scripts "
dc_shell-topo> list_libs
Warning: No libraries to list. (UID-275)
0
dc_shell-topo> check_library
Error: The check_library command failed to run. Check the installation of Library Compiler. (LCSH-3)
0

大佬们这是怎么回事,用的使论坛里的lab

楼主:
是不是没有安装号库,如何安装呢

网友:
3#说的对。这个是由于没安装Library Compiler造成的,2014版本后Library Compiler从DC中独立出来了,需要额外再装一个Library Compiler。安装完后,你看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6199 这个帖子吧,就懂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是缺少LC

网友A:
搞定啦,谢谢大佬

网友(2020-07-30):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是缺少LC

那那个list_libs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2023-04-28):
3#的解决方案是啥呀,为啥删除了呀,我这边还没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的解决方案是啥呀,为啥删除了呀,我这边还没解决呢

需要自己安装Library Compiler,具体方法可以在论坛里找找,谢谢~

网友(2024-06-06):
引用 网友A:
搞定啦,谢谢大佬

出现同样的问题了,你咋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