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大神可以帮忙看看这个三角波电路

楼主(2020-05-06):
如何让产生的三角波正常一些

网友:
比较器的输出仅跟随其输入的三角形的上半部分。 因为您使用的是比较器。

要放大底部走线,请使用运算放大器同相缓冲器(并使用电平移位和增益调节-使您的信号处于输出共模范围内-以便在三角形边缘不会出现失真)。
您的三角波(底部轨迹)不是很好,您可以考虑使用其他体系结构。

网友:
若是在现有的架构中 ,要做更改可能比较困难。
本身震荡器不是一个有回授途径的 震荡器,所以震荡时往往在cut-off 或linear 时会不断改变工作区间。
因此有关这类的文章建议 查看 relaxation oscil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