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回来大电流……tsmc40n

楼主(2020-05-06):
电源到地有大电流,给0.1v就有30mA,在0.4v以下呈电阻特性,应该不是栓锁。

把综合的数字部分的供电线烧断,就没这个大电流了。应该是数字部分出错了。有没有可能是tsmc的问题?

网友:
先自检下版图吧。从描述看,像是短路了。

网友A:
楼主说的0.1V是电源电压?

网友:
最悲催的消息,短路了,LVS不能保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0.1V是电源电压?

外部供电电压

网友A:
0.1~0.4V时,PN结还没导通呢。如果出现大电流,感觉有金属电阻之类的东西与地短路了。
实在不行,做个热成像。通过大电流的地方颜色会比其他地方鲜艳一些,这样就能够知道哪个地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0.4V时,PN结还没导通呢。如果出现大电流,感觉有金属电阻之类的东西与地短路了。
实在不行,做个热成 ...

之前已经做过热成像,数学综合部分在发热。然后fib,把数字切掉10%,测试大电流少了10%,基本确定是数字部分有问题。

现在我想把问题定位到工艺,但是得我自己拿出证据证明工艺有问题,拿不出直接证据……

网友:
可以先做个实验 测量数字部分电路的功能是否正常 比如简单的反相器 来推测是工艺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B:
要门LVS有问题 ?
工艺交流的时候出问题
IP连接出问题
mask 层出问题。

加10mV 是不是也是这样!

直接吧layout 导出网表,上电仿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门LVS有问题 ?
工艺交流的时候出问题
IP连接出问题

工艺说,我们的数字cell的ploy同时有纵向横向,这导致大电流。

网友C:
40nm logic 允许 gate 有两个方向,28不行 。
怀疑TSMC的工艺? 脑子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nm logic 允许 gate 有两个方向,28不行 。
怀疑TSMC的工艺? 脑子坏了吧!

40n好像真不能两个方向,如图

网友D:
看规则是所有SRAM的plogy方向要一致,和std cell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40n好像真不能两个方向,如图

EHVT的管子才有这个要求,其他管子没这个要求。但理论上,DRC可以检查出来这个错误的。另外SRAM的POLY也要保持一个方向。
普通管子的LDD是四个方向打的,SRAM和EHVT为了降低variation,只打两个方向,就需要整个CHIP里面POLY方向一致。不然就出大问题了。

TSMC的工艺基本不用怀疑,尤其40这么老的工艺了。出问题,99.9999%是你们自己问题。要是5/7这种先进工艺,T才有可能自己出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规则是所有SRAM的plogy方向要一致,和std cell没关系

后续的40ULP新增的EHVT,也要求一个方向。其他管子可以两个方向。28HKMG,CORE的必须都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续的40ULP新增的EHVT,也要求一个方向。其他管子可以两个方向。28HKMG,CORE的必须都一个方向
...

谢谢解答,我们用的就是ehv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