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综合后的netlist文件怎么用C语言存放在结构体中

楼主(2020-05-07):
dc综合后的netlist文件,怎么用C语言存放在结构体中,具体实现形式没有思路,有没有大神给指点一下

网友:
直接字节流。。。。

网友A:
这个简单啊,对于一个module 或者instance ,无非就是包含 cell_name ,instance name, pin name, 以及connect name,  申明到结构体中,然后再在结构体中声明两个首尾指针,做成双向链表,用来索引同一级的instance ,还需要定义两个指针,一个是child,一个是parent,用来索引上一级和下一级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啊,对于一个module 或者instance ,无非就是包含 cell_name ,instance name, pin name, 以及connec ...

请问,那我只需要读取综合后的.v文件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那我只需要读取综合后的.v文件就可以了吗

完全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