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cadence里面怎么设置电阻跳变?

楼主(2020-05-07):
我想仿真负载突变时电路的响应,怎么设置在某个时刻,电阻值从一个值跳变到另一个值?求解答

网友A:
直接拉电流不就行了?用理想电流源做负载。

网友B:
用switch控制某个时刻以后接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拉电流不就行了?用理想电流源做负载。

电流源和电阻仿真结果有点差别,所以想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witch控制某个时刻以后接入电阻

是analoglib里面的开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analoglib里面的开关吗

是的

网友C(2021-12-22):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可以加个开关,analoglib里的swi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