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米勒补偿电容过大引起相位裕度突然上升

楼主(2020-05-07):
各位大佬,小弟最近在学习论文中的米勒补偿结构时,发现增加米勒电容时会使系统的相位裕度在某些负载条件下突然上升而且会引起震荡,不知道为何?有么有大神知道为啥?

改变的是Cc并且把Q20换成了n管

改变的是Cc并且把Q20换成了n管

负载加了大电容所以震荡幅度较小

负载加了大电容所以震荡幅度较小

网友:
cascode miller补偿是非常容易产生复共轭极点的

网友(2020-08-11):
怎么理解得?

网友:
Cascade miller 和Miller 差好多。基本就是两回事。最简单的miller补偿第二级电流越大越稳定,cascode miller就不一定。同理适用于load电容。

网友(2021-06-03):
增加放大器共栅管那条支路的电流

网友(2021-09-01):
你好,请问lz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是直接用的普通miller,同样在DC稳定后Tran会震荡,但是PM是够的

网友(2021-12-12):
跟楼主做了一个一样的电路,仿出来一样的曲线,后面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