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仿PSRR时,电源的AC为什么是1?

楼主(2020-05-07):
仿PSRR的加的AC为什么是1V?100mV可以么?

网友A:
设置AC=1是为了方便计算,直接观察输出电压就可以得到PSRR。你也可以设置为别的数字,最后的PSRR还需要计算得出(Vout/Vin),比较麻烦。

网友:
1V是为了方便直接得到结果,取其他值需要换算。

网友:
这个就和你你正常AC仿真时,你的输入端设置AC=1(差分时为0.5)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
1V 是为了方便计算,当然你也可以不用1V 但是后面计算的时候 你要换算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AC=1是为了方便计算,直接观察输出电压就可以得到PSRR。你也可以设置为别的数字,最后的PSRR还需要计算 ...

意思时如果输入0.1V,仿出的VOUT/0.1得到的PSRR,和输入1V,直接看VOUT的PSRR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时如果输入0.1V,仿出的VOUT/0.1得到的PSRR,和输入1V,直接看VOUT的PSRR是一样的?
...

我没试过0.1,我试过2。
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时如果输入0.1V,仿出的VOUT/0.1得到的PSRR,和输入1V,直接看VOUT的PSRR是一样的?
...

是的,而且这个1并不是真实的1V电压,只是为了方便计算取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试过0.1,我试过2。
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这里的100mVpp,也是用AC=1去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而且这个1并不是真实的1V电压,只是为了方便计算取1

这里的100mVpp,也是用AC=1去仿么?

网友C:
对AC小信号来说1和0.1有啥区别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里的100mVpp,也是用AC=1去仿么?

你这是audio的spec吧,这个建议ac和tran都跑着看。
ac设成1就好,tran要100m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AC小信号来说1和0.1有啥区别呢

输入激励差10倍,输出也要差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audio的spec吧,这个建议ac和tran都跑着看。
ac设成1就好,tran要100mv。
...

对 瞬态怎么看?输入100mV正弦波,看输出的电压的波动,然后算PSRR=20log(▲Vsupply/▲Vout)?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 瞬态怎么看?输入100mV正弦波,看输出的电压的波动,然后算PSRR=20log(▲Vsupply/▲Vout)?

...

建议对vout做fft,出来的可能带谐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对vout做fft,出来的可能带谐波的。

FFT的结果怎么看PSRR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FFT的结果怎么看PSRR呢?

你给1k的ripple,就看vout 1k的fft分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给1k的ripple,就看vout 1k的fft分量啊

由1k的fft分量怎么计算PSRR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而且这个1并不是真实的1V电压,只是为了方便计算取1

何乐年的《模拟仿真》上写的1就是1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