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can中at-speed test采用launch-off-capture方法

楼主(2020-05-07):
背景:at-speed测的是combinational logic的transition fault吧,采用launch-off-capture方法,请问:
1.transtion不就是相当于测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吗?看输出是否在一定时间内从0跳变到1或1跳变到0,但是在capture的时候,实际上在最后一个shift cycle的时候跳变就已经完成了,这时capture到的值只是一个稳定后的值,如何反映transtion这个过程呢?

2.最后一个shift cycle还是属于shift过程,同时也是launch过程,请问此处是继续采用低频还是transtion需要的高频?

网友(2020-08-06):
1、要采用launch off shift方式,首先你的design必须支持,并且scan_en需要在最后一个shift cycle后,在下一个fast capture clock之前变低,将电路变为capture模式。scan_en必须像clock tree一样去balance.

网友A:
2、采用launch off shift方式,最后一个launch clock与下一个caputre clock之间只有一个fast clock cycle,所以是可以发现transition问题的。
3、一般还是采用broadside方式

楼主(2021-01-02):
引用 网友A:
2、采用launch off shift方式,最后一个launch clock与下一个caputre clock之间只有一个fast clock cycle, ...

2020年因为各种事耽搁,抱歉现在才回复您!非常感谢您的指点!现在明白了!

网友B(2021-09-03):
学习了,2#3#的回答很好,再结合这个图,就更清晰了

楼主(2022-05-10):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2#3#的回答很好,再结合这个图,就更清晰了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