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无法开始问题

楼主(2020-05-07):
如图所示,显示资源找无法读取,但我已经前仿过,请问大家是不是还有什么隐秘的操作没做呢

网友:
查看一下try8.src.net,line180的语法是否有误

网友:
缺个文件,自己到文件夹找一找或者看看fab的lvs文档。

网友A:
缺少定义sub的文件,在PDK中lvs文档中应该有。一般的PDK都会把这些信息写在一个文档中,你这个工艺应该是没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定义sub的文件,在PDK中lvs文档中应该有。一般的PDK都会把这些信息写在一个文档中,你这个工艺应该是没 ...

怀疑是,在电路图中要输出一个什么网表,但不知道具体在哪

网友B:
应该是导出电路图网表的时候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导出电路图网表的时候出了问题

那个电路图我就仿了一个tran,不知道算不算导出了网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在PDK的LVS规则文件夹里有个EMPTY文件,在INPUT里加上这个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