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大佬怎么过这个类型的lvs

楼主(2020-05-07):
cell里面只有金属和一些pin的text layer,然后在cdl网表里也是只写了cell的pin,里面没有关于器件的的定义和连接关系,这种情况下还可以过lvs吗?如果可以,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现在run lvs提示nothing in layout 和 nothing in source

网友:
没有电路也没有layout,所以无法判断他们是否相等。不能进行比较。

网友:
如果不考虑版图与原理图的匹配,只希望LVS通过的话,可以在做LVS时,在LVS options中设置一下BOX命令处理一下

网友:
什么都没有你比什么?没有意义呀!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