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8的方块电阻为多少?

楼主(2020-05-07):
smic0.18的方块电阻为多少?

网友A:
工艺文件里搜sheet resistance可以找到

网友:
什么类型的电阻?

网友(2020-12-26):
引用 网友A:
工艺文件里搜sheet resistance可以找到

我想找poly的方阻,但是好像没有

网友:
方块电阻 ?  check electrical parameter of pdk

网友(2022-08-25):
大佬,能不能看到版图走线的单位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