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eco后write change如何是hierarchy形式

楼主(2020-05-07):
目前使用pt eco之后,write change写出的tcl都是以下形式:
current_instance {某个ram}
size_cell ……
size_cell ……
current_instance
current_instance {某个ram}
size_cell ……

current_instance

问题:::
有什么option可以让write change写出的tcl是层次化的吗?谢谢各位了!
pr的时候是hierarchy,这样去吃tcl,实在不太方便,文本处理很麻烦

网友A:
这就是层次化了啊,write change也没有别的选项了。
pt吐出来脚本,icc直接吃进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层次化了啊,write change也没有别的选项了。
pt吐出来脚本,icc直接吃进去就行 ...

innovus虽然可以识别current instance,但是ecoAddRepeater -inst {$INST}
这边的$INST还是需要 top/ram/cellname这样的形式才可以识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innovus虽然可以识别current instance,但是ecoAddRepeater -inst {$INST}
这边的$INST还是需要 top/ram/ ...

这就看你写脚本的能力了,写个脚本转成innovus格式的命令

网友:
学习一下脚本,文本转换一下就可以, 按照格式转换成INNOVUS可读的格式。

网友:
pt本身没有这样的功能,自己写脚本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