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layout按A键对齐只能选中模块边界,无法选中模块内部参考线

楼主(2020-05-07):
如题,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原因,工作机IC615 virtuoso layout按A键对齐只能选中模块边界,但是私人电脑上的IC617 A键可以选中调用模块内部的线作为参考线的啊,感觉这应该算是比较基础的功能了,是不是跟IC615的设置有关系,怎么设置啊,请各位大神解惑啊

网友A:
更改Depth的值,越大可选的层次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改Depth的值,越大可选的层次越多

啊啊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2020-08-17):
这个问题正好我也不会,学习了,感谢

网友(2020-10-29):
F3后没有gravity  setting 一栏怎么搞

网友:
楼上可以更新virtuoso的版本

网友(2021-12-29):
我有一个解决方法:重新打开这个 layout ,就会发现可以选中内部线了。
有谁知道 #2 楼的界面怎么调出来的吗?

网友:
我知道了,按“a”键以后,就是在执行 quick align 命令。此时再按鼠标右键,就能看到菜单了!点击“option” 就能看到 #2 的菜单!

网友:
按“a”,调出快速对齐的命令,然后按F3弹出属性窗口,修改depth至更大的数值

网友(2023-11-28):
引用 网友A:
更改Depth的值,越大可选的层次越多

谢谢,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改Depth的值,越大可选的层次越多

多谢大佬!!

网友(2024-04-26):
引用 网友A:
更改Depth的值,越大可选的层次越多

学习到了

网友(2024-12-12):
我的办法是:a->F3->在snap Target中选择边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