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ADC输出的多比特转换成单比特PDM输出

楼主(2020-05-07):
如何将  ADC输出的多比特转换成单比特PDM输出,

网友A:
呵呵,呵呵
之前遇到过这个非常麻烦的问题
当时也没有好的办法
到目前还是认为只能再做一次interpolation+SD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呵
之前遇到过这个非常麻烦的问题
当时也没有好的办法

你是指再做一个ADC用1bit的量化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再做一个ADC用1bit的量化输出

我们这边的pll里面多比特转较少比特都是用的数字的sdm加滤波器,然后送给vc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呵
之前遇到过这个非常麻烦的问题
当时也没有好的办法

1Mhz 4比特的输出,插值变为4Mhz 1比特?
如果4比特输出在1us到2us为0b011,那么插值后,1比特输出在1us到2us采样4次,4次的和加起来等于0b0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1Mhz 4比特的输出,插值变为4Mhz 1比特?
如果4比特输出在1us到2us为0b011,那么插值后,1比特输出在1us ...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不过只插值不做sigma delte modulation的话效果会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