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Tessent EDT Finder analyses 问题

楼主(2020-05-07):
请问有人用tessent 跑DFT吗?有没有人遇到过在EDT Finder analysis时,遇到这种error吗?                                                                                                    Error: Compressed scan chain driving channel output pin 1 ('PIN_EDT_CHANNEL_OUT') is blocked after tracing 94 cells.
上面图片是相关的user guide里面的描述。

网友(2020-06-18):
部分scan chain不通,要么netlist里面没连对,要么你的test constraint设置有问题。
用‘analyze_drc_violation XXX’ 结合 open_visualizer 在gui里面debug

网友A(2020-07-27):
问题解决了没? 我最近也遇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没? 我最近也遇到了

检查一下有没有black box,库有没有都全,用open_visualizer deb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有没有black box,库有没有都全,用open_visualizer debug.

谢谢,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