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到轨AB类输出结构

楼主(2020-05-07):
我不太明白这里的意思,在轨到轨运算放大器中可以这么分析吗?

楼主:
还有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尺寸比是必须的吗?为啥呀?

楼主:
顶一下,自己顶一下

网友:
你自己可以尝试推导一下,推导出来应该电流和W/L的关系,你想得到这个所有的W/L 比例相等 应该还是有很多条件的,但是如果宽长比满足这个条件,电流会满足。 即Vsgpo + Vsgpc=Vsgpb + Vsgpa 同理 Vsgno + Vsgnc=Vsgnb + Vsgna    Vsg=sqrt(2I/K),静态时  PC NC的电流相等,PO NO的电流相等。

网友:
这里面的两个主要关系是:MPA-MPB-MPC-MPO以及MNA-MNB-MNC-MNO形成的两个translinear loop,在饱和区的情况下各个管的VGS满足一定的关系。输出大电流的情况是,MNC或者MPC的VGS为0时,等效于MNC/MPC的VGS给了MNO/MPO,可以使得输出的电流成比例放大。
一般可以假设ABC三个管子的尺寸相同,输出管是他们的N倍

楼主:
懂了,谢谢大家

网友(2021-06-13):
请问 轨到轨的差分对的尾电流源的电流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呢?我的公模电压取的vdd/2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一下,自己顶一下

求问这个是啥资料,刚接触轨到轨,也是classAB输出,搞不懂啊

网友(2022-07-26):
请问这是哪本资料  麻烦分享下   最近在看ClassAB、

网友(2022-08-25):
这里面有写到这种比较经典的classAB结构,大家有需要可以看看。

eetop.cn_power efficient 3v cmos rr opa vlsi cell.pdf

网友(2022-10-11):
这是哪本书呀

网友(2023-10-24):
请问这是哪本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