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下各位大神,617的cadence把lsw删掉了换成palette,如何把lsw调出来呢?

楼主(2020-05-07):
如题,感激不尽

楼主:
在ciw里面用函数调,说不再支持lsw了,让我用palette

网友:
换一下workspace是不是能重新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 assistants->palette

这个不是调出来palette的吗? 我想用lsw,这个有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调出来palette的吗? 我想用lsw,这个有方法吗?

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调出来palette的吗? 我想用lsw,这个有方法吗?

palette不好用吗?这个挺好的呀

网友:
长按palette里面的lsw窗口把它诺出来就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调出来palette的吗? 我想用lsw,这个有方法吗?

所以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
这两者的功能差不多

网友B:
palette里面不是有layer,grids,objects等吗?楼主需要啥?

网友:
楼主,我palette里面layer都是缩写,不知道对应的是什么,你也是这样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lette里面不是有layer,grids,objects等吗?楼主需要啥?

palette里面layer都是书写,不知道对应什么,该怎么解决?